PLC电磁阀控制板(保证PLC输出点不会损坏的控制板 )

楼主(2009-03-22):
自动化设备上一般都会用到很多电磁阀(液压电磁阀和气动电磁阀),那么PLC是用那种方式来驱动这些电磁阀的呢。常用的方式有两种:
1、用PLC自身带的内部继电器直接驱动电磁阀。优点是接线简单,继电器输出形式的不怕负载短路。缺点是体积大,占用电柜空间多。并且只能驱动小于2A的负载。继电器的触点时间长了也会烧毁粘死。
2、用PLC自身带的内部继电器驱动中间继电器,然后在用中间继电器驱动电磁阀。优点是可以驱动2A以上的负载,不怕负载短路。缺点是接线复杂,体积大占用电柜空间。况且中间继电器的触点时间长了也会烧毁粘死。成本也很高。
那有没有可以取代中间继电器,接线又非常简单。又可以防止负载短路,又可以保护PLC输出点的控制板吗?我们的回答是有的。我本人就开发出了一个这样的电磁阀控制板。具体详细介绍如下:
这个控制板工作原理和优点如下:
1、PLC输出信号驱动控制板上的光电隔离开关,输入信号指示灯亮。经过光电隔离后的信号驱动大功率的电子开关管导通,此时输出指示灯亮。直流24V电源负极经过大功率电子开关管,在经过保险丝接到电磁阀。电磁阀另一根线接直流24V电源正极。负载驱动完成。
2.每一路输出都有保险丝,可以防止负载短路。
3、控制板上有输出指示灯和输入信号指示灯。方便故障检测。
4、此控制板由于采用了光电隔离(将PLC的输出信号和负载完全隔离)和电子开关驱动负载,使用时不会造成PLC输出继电器触点损坏,和PLC输出继电器触点粘死现象。并且不会在接通和关断时有电弧的现象。
5、开关速度快,寿命长。 一块这样的控制板在非人为和机械损坏下寿命可以达到3年,甚至更长。
6、接线简单。
7、此控制板可以带动15A以下的直流24V负载。
8、成本低,例如一块20点的输出的控制板价格只有100多元。而如果我们不用此控制板控制电磁阀,而采用欧姆龙继电器进行控制,20点的输出成本就要400元左右。
如有那位朋友对此控制板感兴趣请用QQ:595194188进行技术咨询。
也希望大家对此贴发表的观点进行发表意见。
下载积分:+2(张平全) 鼓励一下!

网友A:
大哥,你先去查查电子产品的使用寿命再来吹。

网友B:
不管怎样,用心去发现细节,还是值得表扬的.支持你.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请问30年的使用寿命您是怎样知道的?

网友D:
30年?每天开关多少次?高速机械的电磁阀,吹瓶机每小时48000个瓶,14个模具,这个速度还不是最高的,每天动作次数是8万次以上,一年半载还要换几个管子呢!你的管子寿命是多少万次?

网友D:
对了,忘记说了,那些东西是批量生产的驱动板!

网友E:
这位仁兄的发明落后了,PLC就有半导体可控硅输出的了,根本不用什么驱动板,太麻烦。

网友F:
现在已经有批量生产的驱动板了!

网友G:
用固态继电器不就可以了。何必那么麻烦呢?你说的那些原理和固态继电器是一样的。不过价格可能有些出入。不过自己开发我总是支持的。
相信自我!

网友H:
就是固态继电器!

楼主:
更改错误,(5、开关速度快,寿命长。 一块这样的控制板在非人为和机械损坏下寿命可以达到30年,甚至更长。)寿命是3年而不是30年。由于笔误可能会引起大家的误解,在此澄清。请大家谅解。

网友I:
这种板市场上早有在卖了

网友J:
没什么新鲜

网友K:
怎么广告做到这边来了

网友L(2009-05-03):
这种板市场上早有在卖了没什么新鲜

网友M:
实用致上!不管白猫黑猫...............楼主是好猫!
值得同行虚心学习!而不是冷嘲热讽,君不见,连继电器的座子多数人都爱用进口的吗?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