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2):
GP377-LG41-24系列用哪种编程软件和编程电缆?

楼主:
编程电缆型号用哪一个?

楼主:
用gpw-cb03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gpw-cb03可以吗

應該可以,這兩種規格只是一個是RS232 9PIN另一種是USB而已,你可以試試!

楼主:
版主,我的电脑没有串口,我用USB转串口再加GPW-CB02编程线能上载或下载画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的电脑没有串口,我用USB转串口再加GPW-CB02编程线能上载或下载画面吗?

完全可以的!

网友B:
软件要用
C-PACKAGE03, PROPBWIN, 最新是VER7.27

GPW-CB02 是
电脑须要是COM PORT D-SUB9-PIN

GPW-CB03 是
电脑须要是USB PORT, 并且须要安装
USB DRIVER Ver2.0.2.zip (453 K) 下载次数: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