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LC,请大家帮忙分析这个梯形图

楼主(2009-03-22):
下面这个梯形图是某文章中的1s振荡器,可我看不明白:
开始,T7常闭接通,T6和T7都开始计时,0.5s后,T6接通,可这时T7时间也到了,接通,T7常闭断开,T6线圈失电,常开触点保持断开,无法使M1线圈上电,也无法振荡。
我的理解是否有错?
振荡梯形图

网友A:
自己用仿真软件试一下不就是知道了!

网友B:
上图可以用t7常闭输出t7k5,t7常开输出m1,为什么还要加个t6?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也可以直接用内部的1S的脉冲

网友D:
基础
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
分析
t6 m1产生0.5s间隔的一个扫描周期的单脉冲

网友E:
麻烦,8013不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只是想知道原理。mao20063616 和jwm 两位好像告诉我这个可以输出振荡脉冲(是否宽度为0.5s,周期为1s?)。那是否T6线圈失电后仍可使常开闭合?
我是菜鸟,请别说我问傻问题

楼主:
请问mao20063616 :你的方案是否去掉图中的T6,将T6的常开改为T7的常开?那我不理解的地方是一样的:0.5s这一瞬间T7线圈得电,常闭断开,线圈立即失电,常开是否像继电器由于惯性接通一样而接通,而后才断开?脉冲宽度多大?
请帮我分析一下,我周围没有可问的人。先谢谢了

网友F:
这个图可以实现1S振荡器功能
下载积分:+1(xxscwsry)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用仿真软件试过,这个振荡器可提供周期1s的宽度极窄的脉冲

网友G:
引用楼主zys4399于2009-03-22 22:56发表的 初学PLC,请大家帮忙分析这个梯形图 :
下面这个梯形图是某文章中的1s振荡器,可我看不明白:
开始,T7常闭接通,T6和T7都开始计时,0.5s后,T6接通,可这时T7时间也到了,接通,T7常闭断开,T6线圈失电,常开触点保持断开,无法使M1线圈上电,也无法振荡。
我的理解是否有错?
[attachment=20924] [/请教楼主:怎么截图?教教我?aabbcc296@qq.com QQ:704374416

网友G:
请楼主教教:怎么截图?
aabbcc296@qq.com
QQ:704374416

网友H:
错了,编错了,

网友I:
这个图可以实现1S振荡器功能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J:
学习了,还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K:
三菱确实有不同周期的特殊时钟脉冲。但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使用这样的还是有一定意义

网友L:
谢谢,各位,有点懂

网友M(2009-07-23):
它M0是断电了,但断电的同时T7也恢复了常态了(也即T7的常闭点也闭上了,T6T7 又重新刚才的过程了),你的分析是对的,但你只分析了一个周期而已

网友N:
你不要用继电器电路的来分析PLC梯形图,那样有时会无法理解.
要充分理解PLC梯形图的特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此例就好理解了

网友O:
我都学到东西了。谢谢了!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P:
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有什么意思麻。如果编程。就编这样的东西。混不到饭吃。本来就很简单的东西。你要什么样的要求。直接编就好了。看那些书。简直是把你带如死胡同。那些书都是独立的。没有添加任何的触发条件。光是那样理解。害了你。我觉得你说的问题本来就很简单。搞不懂的话。那是没有办法教了。每天都和PLC打交道。实在是烦恼。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却又在忙碌中疯狂着。实在是没有办法。还不是为了生活。编程这东西。要真正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的。那就很有搞了。比较系统化了。简单的问题更应该简单来看待。

网友Q:
理论上你的这个是无法让T6导通M1的。PLC的性质决定的。

网友Q:
也可能M1导通一个扫描周期。等我晚上用S7-226的去试一下再回你

网友R:
楼上那个只能实现0.5s振荡器

网友S:
PLC是按周期从上到下扫描执行的,常闭要到下一个周期才断开。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网友T:
常开不合长闭怎么开当然可以输出M1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