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 无法初始化CX-SEVER 检查安装

楼主(2009-03-23):
OMRON CX-ONE 安装后打开时总显示 无法初始化CX-SEVER 检查安装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同样的软件在别的电脑上就可以用
为什么我的就不行呢?
谢谢………………[

网友A:
如果没有安装错误的话,就是你的系统原因了,可能你的系统是精简过的,在家用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但用在工控方面就。。。,
后台的服务有的没有启动或者删除了。对于这种情况,最稳定的方法就是老老实实的用完整版的系统重新安装一遍。
否则以后还会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的。

网友B:
XP有几种版本,请用专业版本的,不要用家庭版.

楼主:
不会吧 我在网上下的都可以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