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助0~10V的模拟量信号最远能传输多远?

楼主(2009-03-23):
求助0~10V的模拟量信号最远能传输多远?

网友A:
这个不知道,不过我知道500M没问题

网友B:
这问题有点!!!!!!!!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C:
最好用屏蔽线啊

网友D:
这个值得去测量一下,不过我用过4~20mA的传输200多米,没有问题,楼上说的500m,有点夸张吧?

网友D:
另外这种远距离的必须用屏蔽,不然干扰会很大的!

网友E:
必须用屏蔽,这是肯定的,但是电流信号和电压信号是有所不用。我也对这500M持怀疑态度,除非那位是自己在实践用使用过!!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求助0~10V的模拟量信号最远能传输多远?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