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三凌速度模块的计算方法

楼主(2009-03-23):
我用三凌FX2N-2DA型的模拟输出模块控制速度,马达是1500转/分钟,变频设置为60HZ,最快速度能走2米
现在问题是怎样计算这个数值...请指教小弟方法,,我把程式放在这里

楼主:
各位,,教教我吧
会

网友A:
0~4000 对应1~10V 对应变频器设定的频率,从而也就对应了相应的转速。
要注意的是你的变频器如果用4~20mA模拟信号输入的话,就要先调整DA模块的零点和偏置了。

网友B:
国内的仿三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