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Ω2W电位器用在30KW变频器上,车速缩小35%

楼主(2009-03-23):
昨天2.2KΩ2W电位器用在30KW变频器上,车速由21000/h变为13000/h,大侠们,为什么?

网友A:
电位器的值太大了呗~!

网友B:
不明不白!

楼主:
本人说明白一点:2.2KΩ2W电位器用在30KW变频器上,车速缩小35%
昨天2.2KΩ2W电位器用在30KW变频器上调速,电机拖动的装酒瓶机车速由21000瓶/h变为13000瓶/h,大侠们,为什么?

网友C:
以前用的是多大的?变频器调速输入是什么信号?

网友D:
可能两个原因:1设置原因。输出最高频率对应的输入电压设置错误。2电位器接触不良,可以换一个电位器试试。

楼主:
以前是10KΩ,调速不稳定,换上2.2KΩ的就车速缩小35%

网友E:
太小了!导致电位器两端电压下降,建议使用4.7K~10K的试一下.

网友F:
是电位器的电阻值太小了,这样就产生了太大的分压或分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电位器的电阻值太小了,这样就产生了太大的分压或分流.
正解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H:
那就换个大的试试

网友H:
我以前对一个普通的交流电机220V的控制器做过改动,电位器的电阻越大,速度越快,但是得选一个功率大一点的,要不然就有可能把电位器烧了

网友I:
同意七楼的看法。

网友J:
是电位器的电阻值太小了,这样就产生了太大的分压或分流. 可以选4.7-10千欧的.

网友K:
用10KΩ,10W的就好了

网友L(2009-05-03):
这不为怪呀,你的电位器的阻值都不对呀。压降太大了。

网友M:
是电位器的电阻值太小了,这样就产生了太大的分压或分流.我常用4.7K的

网友N:
用个进口的或好点的5K就行

网友O:
一般30KW的变频器用5K的电位器,如果有多圈的精密电位器效果会更好。

网友P:
电压5V,改成10V即可,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Q:
这个10k电阻应该和另一个电阻串联,当你选择2.2k时,其分压变低了,自然速度上不去。
要么还用10k的,保证分压值;要么减小串联的电阻值,保证分压值。

网友R:
是电位器的电阻值太小了,

网友S(2009-06-14):
用10K的,换成2.2K 会造成分压过低,如果再低的话,还会烧元器件。

网友T:
是电位器的电阻值太小了,这样就产生了太大的分压或分流.正解

网友U:
变频器上的模拟信号电流一般只有20毫安,你用的电位器阻值太小,造成两端压降太大,到达不了所设置的频率的相对电压,用5K的试试。

网友V:
无论何时自己都不要忘记基础知识.知识是指导你行动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