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3):
拆过好几台FX系列的PLC,发现里面用的都是继电器,当然我拆的都是继电器输出的PLC,我就有一个问题,Y0高速脉冲输出也是用这些继电器吗?继电器怎么能实现高速输出呢?要不是用的继电器吧,Y0当作普通输出的时候都可以控制380V的负载,如接触器!那位兄弟知道?谢谢告知

网友A:
继电器能成为高速输出端口吗?请想一下,继电器的开合速度为1800次/小时。

必然为晶体管输出。晶体管输出需要通过中间继电器来实现控制大电流器件。

以上

网友B:
脉冲输出当然是晶体管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能成为高速输出端口吗?请想一下,继电器的开合速度为1800次/小时。

必然为晶体管输出。晶体管输出需要通过中间继电器来实现控制大电流器件。

以上

那么继电器输出的PLC本体就没有高速脉冲输出功能?

楼主:
明白了,继电器输出的PLC是不行的

网友A:
可以用继电器输出“高速脉冲”的哦,但是在低频下使用,使用频率不大于500Hz。

这样的输出频率基本无用,但是玩玩玩具式的步进电机是可以的。

以上

楼主(2009-04-29):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