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装STEP7_V54_SP3_CN时没有SSF文件怎么办

楼主(2009-03-23):
我在装STEP7_V54_SP3_CN时系统提示说没有SSF文件,不能安装,这怎么解决,请高人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A:
曾遇到过。一是安装软件尽量不要放深。
第二,安装软件和所装目标文件夹(如:x:Program Files)尽量在同一盘内。
试试看。

楼主:
我把它放到C盘根目录下来,可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它放到C盘根目录下来,可还是不行
目录路径中不能包含中文字符~~
可以在Step7子目录中直接执行setup.exe
Good Luck

楼主:
太感谢了,都是高手,成功了
放到Step7子目录中直接执行setup.exe成功了!!

网友C:
高手谢谢我 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qq70116111这是我的号有空加上,我们好好聊

网友C:
发错了哈哈太高兴了

网友D(2009-07-03):
有虚拟光驱装就可以,或在根目录下装

网友E:
之前我也曾遇到此问题,也这样解决的

- -lonely-wolf

网友F:
楼主,有没有许可证啊,我安装了没有这个无法用。谢谢啊我的QQ:502845331
欧姆龙、三菱、西门子PLC编程;单片机项目承接(C51 、AVR)

网友G(2009-08-10):
我的 装不了

网友H:
有虚拟光驱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