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紧急求助!西门子PLC发脉冲设置

楼主(2009-03-23):
西门子200PLC控制一个伺服,总行程分成十个小段,每个小段的速度跟行程可以调节,速度变化比较平稳,能否实现?

网友A:
简单,直接PTO向导或者EM253位控模块就OK了,具体细节可参照手册,里面有详细讲解,值得注意的是西门子的脉冲好象是讲MS不是讲HZ,不过多转换一次思维而已.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