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一个触摸屏文件怎么正常打开

楼主(2009-03-23):
我用 gt designer 打开后,不能正常显示,请求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各位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可以打开,就是文本显示乱码,说明这程序不是用简体中文版软件制作的.

楼主:
谢谢各位。日文版的有没?到哪弄一个?帮忙找一个

网友B:
日文看得懂?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楼主:
没办法,是一个小日本写的程序 现在设备出问题了 想打开搞明白 恳请各位帮忙弄个日本的软件

网友C:
既然能上载到程序 所有的画面 你应该看得到吧? 自己修改一下 文字就可以了

网友D:
日文版的自己修改一下 文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