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运行问题

楼主(2009-03-23):
我是用GX 7.0编程软件.还有7版本的模拟软件.
以前是可以的模拟运行.但是我把编程软件卸载了以后再安装就不好再模拟了.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A:
需要重新安装模拟软件。

楼主:
已经重新安装了N次了

网友A:
有什么提示?打开后电脑有什么反应?
大家没有特异功能,不能穿透时空看到你的电脑上的提示或者当时你的电脑的反应情况。

网友B:
卸载不完整,得删除干净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我是直接删除的.然后用优化大师处理的.
我发现我的GX DEVELOPE有问题了.很多以前的程序都打不开了.

楼主:
GX DEVELOPE是怎么卸载的?

网友C:
清除注册表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