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大家指点

楼主(2009-03-23):
我现在是一台三菱的变频器 5。5千瓦 带一台皖南的电机 现在问题是 每次到48到50hz 之间的时候 电机发出的尖叫声好大 请大家指点 怎么解决 别的频率段都是正常的

网友A:
载波太高了吧

网友B:
是不是异步电机呀,可以把斜坡时间拉长,可以试试看。一般尖叫声大多是轴承快要坏了。
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