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有谁知道 棒图怎么做

楼主(2009-03-23):
有谁知道 棒图怎么做,知道的贴个 程序上来看下 谢谢

网友A:
只需要建立一个棒元件,内存地址任意,(但如果和PLC连接,就需要指向PLC中的地址了),设置好数据类型(vw vd real等等),再建立两个多状态切换开关,一个是累加1,一个是累减1,指向同样的地址,所有元件的最大值设为10或者100,
然后模拟运行,就可直接看到效果了。以此来熟悉棒图的各种参数的作用,比如大小限、颜色等等。简单的很,建议你自己做,印象会深些,如果弄不出来,再给你传个例子。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谢谢 自己做下 看看

楼主:
谢谢1楼的提示 已经做好

网友B(2009-04-22):
什么是棒图呀!不懂?
有谁知道 棒图怎么做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