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钮起停电路!

楼主(2009-03-23):
请教一下各位, 如何用结构文本来编写单按钮起停电路??

网友A:
要使用的边沿检测指令,在PLC的ST语言中,一般厂家会提供边沿检测指令。
然后根据边沿检测的指令做条件判断就可以了。
如:边沿检测指令的Q(输出端)为Temp
IF Temp THEN
OUT := INPUT XOR OUT;
END_IF;
以上

网友A:
如富士SPH系列PLC提供有边沿检测指令,用户可以这样写单按钮起停:
Tigger_Plus_1(Input:= Button );
TEMP:=Tigger_Plus_1.Output_Plus;
IF TEMP THEN
Out_Coil := Button XOR Out_Coil;
END_IF;
以上

网友B:
楼上的哥哥:
看了一下CX-PRO的帮助没发现边沿检测指令在ST中的定义,比如说要将 A定义为BOOL 地址是I0.0 怎么样将A 定义为 边沿检测指令呢?

网友B:
VAR_TEMP
// Temporary Variables
END_VAR
// Instruction Section
qx4.1:= ix0.4 AND NOT mx0.0;
mx0.0:= ix0.4;
qx4.3:=qx4.1 XOR qx4.3;
FC2 := 0;
END_FUNCTION
I0.4作为起停按钮 Q4.1 作为边沿检测 Q4.3 是输出。

网友C(2009-07-23):
用保持指令做一个就可以阿,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