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伺服代替凸轮?

楼主(2009-03-24):
我想用伺服控制丝杆来代替机械凸轮作平移动作,望大家来支招,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电子凸轮的功能?你尽管做好了。

楼主:
是机械凸轮作平移运动

网友B:
这个你要搞清楚,伺服做凸轮只能是走加减速运动,至于你要平移进行此项功能,好就只能是在机械上来完成平移动作,你不可能让伺服直接完成吧,除非用直线伺服电机。

楼主:
用伺服电机正反转带动丝杆来作平移动作

网友C:
PLC有凸轮指令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想好了再改.我感觉凸轮控制还是蛮好的.我们公司机械大部分都是用的凸轮.不过我们都是做的不规则的曲线运动.

网友E:
用伺服代替凸轮的话成本要高

楼主:
什么品种的伺服有电子凸轮的功能?

网友F:
不知道楼主具体是这样实施得,还请出来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