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仪表PROFIBUS通讯 在硬件组太时是不是需要导入仪表的GSD文件

楼主(2009-03-24):
S7-300与仪表PROFIBUS通讯 在硬件组太时是不是需要导入仪表的GSD文件 具体怎么组太的

网友A:
在Step7中的硬件组态中Options下Install GSD来导入仪表的GSD文件。
在PLC组态完成后,添加DP总线,然后在器件树中找到刚才的GSD文件,拖到DP总线上。
以上

网友B:
是的
需要导入GSD文件
用到什么协议就导入相应的GSD文件
我们公司现在都是用德国Hilscher公司生产的NetTap网关实现不同协议之间的转换
这样只用组态一下
省去了繁琐的编程过程
用起来很方便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0510-85136823
flin124@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