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求助: 一个首次接触PLC的人怎样开始学PLC编程

楼主(2009-03-24):
我是刚刚开始接触PLC,我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开始学习PLC编程,我该看一些什么书,请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楼主请看这里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5989-keyword-%D1%A7%CF%B0PLC.html

网友B:
基础先学扎实

楼主:
谢谢啊。受益匪浅。

网友C:
先攻一种PLC,感觉AB的不错,对初学者来说。

网友C:
三菱线性化编程,适合初学者
AB线性化和模块化结合编程,感觉界面不错,偶更倾向于推荐给初学者
西门子模块化编程,界面不好,有些地方还需要语句表,不适合初学者

网友D:
先学三菱的比较好记

网友E:
我也推荐先用三菱的PLC
很多大型工厂现在还是用三菱的PLC

网友F(2009-06-17):
用三凌机,语句简明

网友F:
先基本指令后功能指令

网友G:
三菱或者OMRON,先做最简单的控制,逐步来

网友H:
你学什么类型PLC就这种书看,再看百度视频.我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