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一个COM能接四个接触器吗?

楼主(2009-03-24):
PLC的一个COM端,有足够的容量驱动四个3TH8040吗?3TH8040线圈的吸持功率:交流/VA(68/10)

网友A:
有PLC直接输出的话最好在接触器的输入断加上阻容吸收器来保护PLC里的电路.
要不加中继.

网友B:
你算一下嘛!
我总是觉得直接带接触器线圈不大好。
还是加个中继做隔离吧

网友C:
最好用大容量继电器扩展一下

网友D:
电感性的负载由于短路 时有很大的自感电动势,所以必须在电感线圈上并联一个泻放二极管,.负载若考虑可能产生的噪声干扰,对于交流噪音可在负载线圈上并联一个浪涌吸收电路,,若考虑负载短路,烧毁印刷版电路,可在输出回路中用熔断丝保护,输出元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算一下嘛!
我总是觉得直接带接触器线圈不大好。
还是加个中继做隔离吧
严重同意,工控贵在稳定吗,至于价格是其次的。

网友F:
加中继转一下最好

网友G:
建议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H:
最好用大容量中继隔离一下

楼主:
中间继电器的容量大小是指其额定电流的大小吗?是不是额定电流越大越好?那跟PLC有关系没?

网友I:
主要看输出继电器触点容量(感性负载),如果触点感性容量为1A,而接触器线圈动作电流为0.5A,那就显然可以直接驱动了。COM是不需要你担心的,输出继电器没超载,COM就没问题。

网友J:
最好还是加中继

网友K:
用中间继电器隔离一下,如果交流输出用阻容,直流输出户用二极管IN4001

网友L:
最好用大容量中间继电器扩展

网友M:
加中继,又便宜有安全

网友N:
完全可以的,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不需要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O:
我认为用中继比较妥当

网友P:
加下中继较好。

楼主:
我加中间继电器了,而且花大血本买的是欧姆龙的,这个中继的触点容量是10安培的,我只驱动一个电磁阀,回路电流只有2安培,可是中继的触点在断开时产生电弧,我在电磁阀两端加反向接了一个二极管,竟然不起作用,求各位帮帮忙,如何才能使触点断开时不产生电弧

网友Q:
还是加个中继做隔离吧

网友R:
2安电流在断开时产生电弧是正常现象啊。

网友S:
可以用微型继电器转换一下,这样就比较可靠了

网友T(2009-04-25):
还是安全一点比较好,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U:
没错定 最好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V:
这样容易烧PLC的触点吧。!

网友W:
最好是加中间继电器,但是这样接应该是可以的。我接过我是接CJX2-1210 6个,具体理论我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X:
最好是在加中继

网友Y:
FX1S系列PLC继电器输出型的输出特性:2A/点;8A/COM;驱动4个接触器,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要保护,加RC吸收回路或压敏电阻.用二极管的,说瞎说.不知道是交流供电吗

网友Z:
哎!加个中继不麻烦吧如没空间可加小型的

网友Z:
凹!我就用FX1S,区动4个问题不太大,但也见过烧的,反正每点不能超过2A

网友AA:
还是加个中继吧,会有浪涌的。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AB:
扩容是必要的!!!

网友AC:
同意5楼的看法

网友AD:
建议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AE:
我不赞同用PLC直接驱动接触器,除了加中继中转以外,每个输出点最好配上合适的保险

网友AF:
最好加上中间继电器

网友AG:
最好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AH:
加中间继电器转换

网友AI(2009-06-18):
一般不用加中继,直接使用好了.COM口不用考虑只要输出在容量范围内.

网友AJ:
加中间继电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