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4):
我是个电工学徒有个低级问题想问问各位哥们!现有75KW电机一台!我想用Y—三角启动!
但不知道该选用多大的线和接触器与热继电器才适合(我们厂一直是用DELIXI的CJ20系列)!
急用恳请哥们指点一二!

网友A:
75KW电机 线:95mm2铜芯  接触器:300A及以上      热继电器JRO 150/160    150A

网友A:
买一本<<电工手册>>,有列表

网友B:
75KW的接触器选250A的就可以了啊,热继电器在150-170之间就好

网友C:
见附件,是施耐德的。

网友C:
电缆用:
YJV  50mm2;  (星三角启动)
YJV  70mm2;   (直接启动)

网友D:
35MM就好了吧 为什么要70或则90的线啊?

网友E:
太粗了 ,16平方皆可以了

网友F:
75KW的电机选用35平  50平的电缆。交流接触器选用300A的。热继电器选用150-170即可。
个人看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D:
35MM就好了吧 为什么要70或则90的线啊?

35mm绝对小了,
75KW用:多股铜心钱50MM,选用两个95A这两个接触器并联用作三角形联结用,一个65A的接触器作Y形用!
45KW用:多股铜心钱35MM,选用两个80A这两个接触器并联用作三角形联结用,一个50A的接触器作Y形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75KW的电机选用35平  50平的电缆。交流接触器选用300A的。热继电器选用150-170即可。
个人看法。

交流接触器选用300A的太大了

网友G:
75KW    大约是150A左右用95A的接器器正好

楼主:
谢谢各位!其实我准备用35平方的!但怕不够过预防万一就上来请教一下哥们!谢谢你们!!!!

网友H:
还有一环得考虑电机所带的负载是什么再考虑线缆及接触器。如做风机水泵类的,与粉碎机挤塑类的所选用的线缆接触器差别很大

楼主:
我的是做带拉拔机减速箱的!我上次在这下的PLC编程软件装不了!按他们说的都装不了奇怪!

网友I:
也给你一个好东西
附件: 电工实用口诀.doc (43 K) 下载次数:70

网友I:
75KW    大约是150A左右用95A的接器器正好?那不是要烧焦啊

网友J:
95 平方太粗了,有专门买的星三角启动器

网友K:
这要看星三角怎么连接的,1.如果公共点和三角点是并联的,那么公共点和三角点各承受一半电流,那么75KW的电机满负荷运行时大约140A电流,那么公共点和三角点分别承受70A的电流,公共点110A,三角点用95A的接触器足够了。至于线,进线3根:国标50平方就足够了。公共点引到电机的国标35平方,三角点引到电机的国标25平方足够了。2.如果三角点的进线是从公共点的出线端引出来的,那么公共点就承受140A的电流,那么公共点选250A的接触器就足够了。三角点和星点可以适当放小点。至于线,进线3根:国标50平方就足够了。公共点引到电机的国标35平方,三角点引到电机的国标25平方足够了。已经有余量了。

网友L:
75KW的电机选用线路短用50平的电缆,线路长用70-90平的。交流接触器选用300A的。热继电器选用150-170即可。
个人看法作为参考。

网友K:
楼上的同志,不要误导人家啊!!!

网友K:
21楼的同志,不要误导人家啊!!!说实话,人家用35平方的进线,我也看到过的,而且到现在一直没出问题啊!用50平方就好了。热继150-170太大了,电机按一般的功率因数0.88算,140A不到一点点,调整电流在140A就可以了。你师傅没叫你吗,热继调整的刻度为电机额定电流0.9—1倍之间。轻载的电机调整0.9倍额定电流。你选150—170A,你打算调多大电流呢?160A?170A?电机过载发热烧了,热继还没跳呢!!你也不分是哪种连接方式,就说要300A的接触器,是不是太草率了点?照你这样的思维方式,不如说个1000A的接触器,可以100年呢!

楼主:
哥们!发表建议就好多家都是同一类人!都是学同一职业!如果是游戏里面我门就=同一族的!都不要有摩擦的好!和气生财!!!

网友M:
35MM就好了吧

网友N:
75KW电机 线:95mm2铜芯  接触器:150A及以上      热继电器JRO 150/160    150A

网友G:
难道说,我公司里面有好几台空压机都是75KW的电动机用线有问题???公司用的是台湾产复盛空压机,台湾的配线应该很标准的!

网友O:
教你一招。估算1KW=2A 铜线mm2=5A  由此可知75KW=150A 150A/5=30mm2 电线没有30型号 所以选35mm2的铜线 又因星三角控制用6根线 每根电线只承受一半的电流。故选17.5mm2 有时没有的型号 只有选25mm2的了

网友P:
选用接触器。热继电器和电缆根据计算公式算出最大电流,考虑一下负载多大,在额定之中适当加大安数

网友Q:
支持飘飘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R:
热继电器用电动机保护器代替价钱和热继电器差不多

网友S:
电机的额定电流约150A,相电流为150/1.73=87A。故电机接线用25~35平方,运行接触器用160A,Y接用80A,热继电器用90A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O:
教你一招。估算1KW=2A 铜线mm2=5A  由此可知75KW=150A 150A/5=30mm2 电线没有30型号 所以选35mm2的铜线 又因星三角控制用6根线 每根电线只承受一半的电流。故选17.5mm2 有时没有的型号 只有选25mm2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O:
教你一招。估算1KW=2A 铜线mm2=5A  由此可知75KW=150A 150A/5=30mm2 电线没有30型号 所以选35mm2的铜线 又因星三角控制用6根线 每根电线只承受一半的电流。故选17.5mm2 有时没有的型号 只有选25mm2的了

是不是120mm2的线就是*5=600呢?
300mm2的线就是*5=1500A呢?
楼主错了,要知道导线是非线性的!

网友T:
要考虑一下导线的散热情况,如果散热可以选35MM2的就足够了,接触器电流比电动机额定电流大一点就够了

网友U:
35MM2比较合适,接触器选用250-300A的,热继电器整定为150-160左右。

网友V:
95 平方太粗了

网友W:
75KW的电机选用35平 50平的电缆。交流接触器选用160A的。热继电器选用150-170即可。
个人看法。
支持

网友X:
你自己计算吧,一个KW 2安培/ 75KW*2= 150A.然后就可以计算你的线径

网友Y(2009-04-25):
同意9楼

网友Z:
70mm2线

网友T:
要不了那么大的线,75KW也就150A的电流,35平方的铜线足够了,45KW也就90A的电流,25平方的铜线足够了,接触器按额定电流大一点选取就行了

网友AA:
多股铜线25平以上,交流接触器200A ,热继电器选用150-170即可

网友AB:
教你一招。估算1KW=2A 铜线mm2=5A 由此可知75KW=150A 150A/5=30mm2 电线没有30型号 所以选35mm2的铜线 又因星三角控制用6根线 每根电线只承受一半的电流。故选17.5mm2 有时没有的型号 只有选25mm2的了
三角形是6根线不错,但接点在接触器,去的电流应该等于会的电流,怎么能说是电线只承受一半电流呢?

网友AC:
先看控制距离有多长,超过15米。75KW用大一点的,一般要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百分之三十

网友AD:
75KW电机接线不长的话35平方就好了,如果长了就要用50方
接触器CJ10-150 热继电器JRO-150/3(热元件整定电流100A)
熔断器RTO-00(熔体电流200/200)
45KW电机接线不长的话25平方就好了,如果长了就要用35的
接触器CJ10-150
热继电器JRO-150/3(热元件整定电流100A)
熔断器RTO-400(熔体电流400/400)

网友AE:
接触器大于等于功率除电压,比例:75000/380=190所接触器选200A以上就好。热继电器选0.9-1.15倍额定电流,这是它的调节范围。YJV 50mm2; (星三角启动)
YJV 70mm2; (直接启动)

网友AF:
35的足够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强人选那么大的,我看一次侧都可以用了

网友AG:
电压也没说,谁说的那都是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