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Eview屏怎麼顯示時間呢?

楼主(2009-03-25):
Eview屏與三菱FX1N的聯機,怎麼顯示時間呢?Eview的組態軟件好像沒有顯示時間的功能。

网友A:
用系统保留寄存器来显示系统时间。
LW10000~LW10006分别对应秒、分、时、日、月、年、星期。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楼主:
那要是顯示年月日是不是要用三個‘數值顯示元件?。?

网友A:
是的,如果要修改时间的话最好使用数值输入元件

楼主:
那要是用“數值顯示元件”來顯示三菱的D8013、D8014、D8015、D8016、D8017、D8018可以吧~?

网友B:
可以啊,
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