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5):
各位高手,哪位知道如何利用FX1S的通讯插板来与电脑通过三菱的某种协议通讯,这种协议是什么。我目前想用VB编写一段程序与FX通讯,监视里面的数据。
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如果不去看FX的通讯手册,那么说了你还是不明白,还浪费时间。

以上

楼主:
楼上未免太小看人了吧,既然FX通信手册上有的话,告诉小弟就可以,何必打击我呢?!我用OMRON的都做过很多了,只是刚接触三菱的通信,还不懂如何下手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未免太小看人了吧,既然FX通信手册上有的话,告诉小弟就可以,何必打击我呢?!我用OMRON的都做过很多了,只是刚接触三菱的通信,还不懂如何下手罢了!

原先并无小看你的意思,只不过让你去FX通讯手册中关于与PC通讯章节。

后来看到你说做了很多Omron项目,却还不懂如何下手,的确要“小看”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先并无小看你的意思,只不过让你去FX通讯手册中关于与PC通讯章节。

后来看到你说做了很多Omron项目,却还不懂如何下手,的确要“小看”你了。

噢,看来我理解错你的意思了,我已经找到协议了,谢谢!
其实原来没有协议,还真不知道要怎么个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