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GX-Develope软件问题

楼主(2009-03-25):
我在站上下载的GX软件.
编好程序后准备下载是软件就自动没了.出现错误是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nory.
哪位大哥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急!!!!!!!!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的啊

网友A: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48.html

楼主:
现在就编辑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和PLC进行通讯时就不行了。一点PLC读取就退出软件。
有没人遇到和我同样的问题的啊

楼主:
请回复啊

网友B:
没出现过啊!

网友C:
不知道啊

网友D:
也没遇到过此类故障。
建议检查通讯端口,编程电缆。
个人看法。

网友E:
这个很简单,内存分配有问题,关掉一些窗口即可

网友F:
你是在做仿真实习还是和真的plc相连做工程呢

楼主:
做仿真实习.和PLC相连都不行.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
请继续回复.帮我解决这个困难啊.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应该不是你计算机的问题,我想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推荐卸载了安装比较稳定的GX-Develope 7版本应该可以解决,具体的卸载和安装方法和注册表修改方法,论坛已有人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你可以参考

网友G:
汗!从没见过。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楼主:
我就是安装的Develope 7版本的.我是直接删除.然后用优化大师清除注册表的.以前是可以的.不知道这次为什么的.

网友H:
我也一样,同求解决方法

楼主:
请站长帮忙!!!!!

楼主:
难道大家眼睁睁看我的问题不能解决吗?

网友I:
重装系统吧,或者用系统安装盘修复一遍系统,【原来的设置等都不会改变】
出现这个问题,是你的操作原因造成的。

楼主:
重装系统电脑软件太多了.装起来太烦了.系统修复软件要重新安装吗

网友J:
你是在做仿真实习还是和真的plc相连做工程呢
对症很重要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