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的AD ,DA是怎样用FROM /TO编程的

楼主(2009-03-25):
请教教各路高手,Q系列PLC的AD ,DA是怎样用FROM /TO编程的,我想编一个测试一下,看说明书怎么也看不懂。特别是说明书内的X,Y表示的意思,哪位高人能否帮小弟一把,编一个简单地程序看一下,谢谢。

网友A:
X Y是指模块所占槽位之IO.有些与CPU作数据交换用(所以禁用),有些作标志用(可引用),有些作为状态(可置位请求)

网友B:
能清楚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