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3-25):
我下载的三菱PLC仿真软件GX Developer 8.52 中文,安装后打不开我以前的三菱PLC程式是怎么回事?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不是同一种软件编的就需要[导入]!

楼主:
我以前的程式是用swopc-fxgp-win-c可以打开,请教一下,如何"导入"?非常感谢!

网友A:
[工程]-------[读取其它格式的文件]----------FXGP。。。。。

楼主:
我下载的软件安装可能有问题,打开软件,上面的图标都是灰色的,点击没有用,新建工程时说初始化失败,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