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指令如何用欧姆龙的指令代替请教?

楼主(2009-03-25):
像三菱:解码\编码\变址如何用欧姆龙的写出来呀?变址我要好多寄存器的.

网友A:
欧姆龙也有这些指令,三菱叫做变址,欧姆龙叫做索引寄存器,去好好看手册吧。
以上

楼主:
有没有例子看哈呀?看不大懂呀?

楼主(2009-07-08):
还是不行呀!请搞个例子上看一下好不?

网友B:
如要翻译程序的话,请直接找OMRON客户服务中心,他们那里有软件,可代为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