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5):
   我有用到一个三菱的PLC64点+4AD+4AD+4DA用到一台油压机械上。可是在机械停下来的时候还有油压7KG,这是为什么?用的压力传感器。可是我要修正它的话,要在程式里除以一个好大的数才可以为0?压力传感器也换了。模块也换过来还是一样的。程式也是对的,模块上可以读到数据。

网友A:
好像知道所述的是什麽,

看一下控制7kg油壓的DA模塊輸出是否為0,
壓力傳感器是壓力的反饋。
充耳不闻

网友B:
你停止系统的时候是不是把油压系统的回油阀也一起停止了呢,如果是停止了,系统处于封闭状态,所以油压还很高,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楼主想要的。以上

网友C:
应是憋压了

楼主:
DA模块是没有动作的,也没有电流.再说就算比例阀有打开一点但是油泵没工作呀?回油阀是关闭的,机台停下了阀也关了,可机台停好几天也是这样呀?

网友D:
如果能确定(用表测量)DA模块无输出,那一定是比例阀的控制板出问题了。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E: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停止系统的时候是不是把油压系统的回油阀也一起停止了呢,如果是停止了,系统处于封闭状态,所以油压还很高,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楼主想要的。以上

是的,油压本来是在密闭的工作,当你的油泵停止工作时,你不泄压,当然还会有压力纯在

网友G:
油压系统中应设置卸压阀,当机器停止工作后打开卸压阀,这样系统中就不会在有7KG压力了

网友H:
止系统的时候是不是把油压系统的回油阀也一起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