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问题同油压一起研究踊跃讨论?

楼主(2009-03-25):
我有用到一个三菱的PLC64点+4AD+4AD+4DA用到一台油压机械上。可是在机械停下来的时候还有油压7KG,这是为什么?用的压力传感器。可是我要修正它的话,要在程式里除以一个好大的数才可以为0?压力传感器也换了。模块也换过来还是一样的。程式也是对的,模块上可以读到数据。

网友A:
停车时你的压力传感器读数是多少?你是否测量过了?
运行过程中压力读数是否正常?程序是如何编写的?
以上

楼主:
停车的时候是11466,我那个读数是放大200了的,除以1638得的是7KG,在机台工作过程中,压力与设定的压力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设定200KG的时候油压表上是200KG,但是传感器上的压力读数刚好多7KG也就是207KG

网友B:
是否机械上存在问题,比如说油管内部破裂,导致油压表误差?

网友C:
学习中?请问读取压力传感器的数据怎么转换成我们要控制的输出模拟量?是不是有个系数?

楼主:
新机台一切都是好的.

网友D:
如果油压表是准的,你要把最大跟最小值在plc程序上修正一下,使人机显示值跟油压表一致就行了。我们作的注塑机,热压机都了这样。

网友E:
可以通过调试软件解决

楼主:
什么调试软件呀?

网友F(2010-03-12):
可以将读数先减去11466,然后除以1638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