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罗菲斯人机程序显示乱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3-25):
请教各位:我在本站下载的普罗菲斯程序打开时出现程序内部的文字是乱码,请问是怎么回事?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很多程序都是繁体的,下个金山快译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3(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一楼。我试试看看。

网友B:
把語言設置一下嗎,進入系統 參數 設置畫面 設置就可以 了 啊
QQ 576039034

网友C:
也可以用Microsoft AppLoc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