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 PLC上电不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9-03-25):
小弟这里碰到一个问题,是一个OMRON CQM1H CPU11的,是一台老机器,我没这程序,并且有密码程序读不出,上电以后PLC不运行,我用在线把PLC运行起来,但一断电再开电就又不运行了。 个人觉得应该是PLC程序内部的设置有问题,重新修改设置,但又下载不了,因为没有这设备的程序,不敢轻易将其内存清空,望各位高手指点!!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尝试过解密 但解了好半天也没人效果!!

网友A:
如果你试验过解密,你就是用PLC的原来的正确密码都不能进入了。回提示密码错误【因为破坏了原来的加密,密码已经自己改变了,这个情况我发过帖子的】。你可以插上手持编程器,把钥匙播到RUN位置,然后断电重启,如果原来的断电后可以正常运行的话,会解决的。

网友B(2010-05-12):
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