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不会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9-03-25):
小弟这里碰到一个问题,是一个OMRON CQM1H CPU11的,是一台老机器,我没这程序,并且有密码程序读不出,上电以后PLC不运行,我用在线把PLC运行起来,但一断电再开电就又不运行了。 个人觉得应该是PLC程序内部的设置有问题,重新修改设置,但又下载不了,因为没有这设备的程序,不敢轻易将其内存清空,望各位高手指点!!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尝试过解密,解了半天没效果!

楼主:
别沉了啊 各位高手帮帮我啊

网友A:
PLC软件里面有个设置,设置里面一般选择是,编程器模式,你改成运行模式,然后将设置下载下去就OK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只要熟悉了机器的工作原理.自己重新编写程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