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怎么做?

楼主(2009-03-25):
我的步进电机是1.8度,螺距是10MM,细分为4,如果我要在触摸屏上输入10.5MM,请问脉冲数应该是发多少个,这是怎么算呢,请问有什么公式算吗?可以指点下吗?多谢了!!

网友A:
这样计算对不对:步距角1.8度,细分4,则一个脉冲对应的角度为1.8/4=0.45度,则马达旋转一周所需要的脉冲为360度/0.45=800个脉冲,则800脉冲对应马达旋转一周也就是走了10MM.那么一个脉冲走的距离为:10MM/800=10000UM/800=12.5UM, 10.5MM=10500UM/12.5=840脉冲.这样解释不知是否正确,请指正.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应该就是这样咯~

楼主:
那请问是不是在PLC程序里是不是要乘个系数呢?我看别人做的程序都乘个系数不知系数是做什么用?这个系数也不知道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