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大家好!请问s7 300怎样上载完整程序?

楼主(2009-03-25):
各位师傅,大家好!请问s7 300怎样上载完整程序?也就是如何在线保存程序到电脑?

网友A:
PLC菜单下的Upload Station

楼主:
感谢cvlsam 的回答!我使用的STEP7 V5。4中文版。在线连接PLC后能打开各程序块。但在菜单PLC下无法找到上载(Upload Station)的选项。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不是ONLINE,如果你ONLINE的话,那么你直接COPY就可以了。
在OFFLINE下,PLC菜单下的Upload Station。
以上

楼主:
再次感谢!请问离线怎么上载?要不要显示可访问的节点?请赐教!

网友B:
我也用5.4中文的。新建文件,点击在线,点击plc中的将站点上传至PG。保存就行了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