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如何检测普通旋转编码器好坏?????

楼主(2009-03-25):
用万用表如何检测普通旋转编码器好坏?????

网友A:
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360度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最好是用个计数器来测

网友C:
连接PLC使用在线监视功能,就可以判断

网友D(2009-05-26):
A+A-之间的电压是编码器的一半左右,用万用表量一下就可以

网友E: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万用表测不准的,还是计数器和plc准

网友G:
我还没用过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万用表测不准的,还是计数器和plc准
同意上面的方法

网友I:
用一个发光二极管串一个2K电阻,负极一头接输出,正极一头接电源正极。一边旋转主轴一边就可以判断编码器的好坏。如果极性相反,那么正极接输出,负极一头接电源负极。即可

网友J:
12楼的朋友能讲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K:
是不是一圈转下来几线的就是几个通断?
东凌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用一个发光二极管串一个2K电阻,负极一头接输出,正极一头接电源正极。一边旋转主轴一边就可以判断编码器的好坏。如果极性相反,那么正极接输出,负极一头接电源负极。即可

学习了。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M:
万用表精度没有那末高,测量不准,用计数器或连接PLC直接监控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