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关于GT Designer2

楼主(2009-03-25):
请问GT Designer2 有没有像ADP6上面的宏编程功能?我想把一些PLC程序里面的比较指令用GT Designer2 实现。谢谢!

网友A:
啊!三菱叫脚本功能,不过只有A900和GT1000的才能用!

楼主:
很不好意思,我原先没用过GT Designer2,你说的意思是不是用GT Designer2为F940触摸屏设计画面时不具有指令的编程功能,对么?不过在GT Designer2编程软件的图标上我没找到你说的脚本功能啊?恳请进一步指点!

网友A:
F940的肯定不行!新建一个GT11或者GT15的就会看到了!

楼主:
搞定了,多谢指教!

楼主:
请问:对F940触摸屏,还有哪些设计软件具有脚本功能,也就是说能进行指令编程!谢谢

网友B:
学习了。高手。
相信自我!

网友C:
这样也行,高.

网友D:
我也想试试看看,脚本功能没用过!

网友E:
我来的晚,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