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变频器/PID/PLC

楼主(2009-03-25):
请问恒压供水系统一定要加PID或者是PLC吗
可不可以不加啊
变频器上也有模拟电压和电流输入端子的啊
不懂
请各位大哥赐教!!!

网友A:
对你的行业不是很了解,不过我只知道变频器上的模拟电压或者电流输入端子是当变频器需要外部端子操作时调速用的,这样可以不需要在面板上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