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6):
Y000和Y001分別控制兩個伺服,那麼其它的輸出能不能控制步進電機和伺服電機?如果要是一個PLC控制四個伺服或者步進電機行嗎?要怎麼做呢?

网友A:
可以,要另外 买定位模块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用Y000 Y001以外的輸出控制步進電機行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Y000 Y001以外的輸出控制步進電機行不行啊?

可以啊,不过输出频率也就20Hz左右,这么慢的速度能满足你需要吗?

如果4台伺服或者步进电机,要低成本,我建议你使用国产的PLC,上面一般带有4~8个高速输出,例如永宏的PLC。

以上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网友C:
    哈哈。学习了
    相信自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要另外 买定位模块[/quote不错。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楼主:
    幫介紹一下能作四軸控制的PLC?

网友E:
    台达.松下.等都有

网友F:
    台湾永宏PLC可以满足你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G:
    看你脉冲要求咯.
    象台达EH的就有4组脉冲输出的.200KHZ

网友H:
    路过,看到各位的高见,又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你脉冲要求咯.
    象台达EH的就有4组脉冲输出的.200KHZ

网友I:
有长见识了

网友J:
路过,顶之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