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自动跳故障画面怎么做?

楼主(2009-03-26):
某处工业控制上面出现故障,然后触摸屏会自动跳转到故障画面,这个怎么做呀,好像维纶没有画面自动跳转的地址的。

网友A:
有啊,我看到过,但是我也还没有学会

网友B:
可以的~
只需要建立个直接或间接窗口,
直接窗口是根据某个内存位状态来弹出或关闭!的,
间接窗口是根据某个内存中的数值的不同来切换不同的窗口。
视你需要啦~灵活的很~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
根据楼上说的做吧,我用过直接窗口,可以的

网友B:
如果故障窗口只是显示个信息,还有个更简单的方法来显示信息,
建立一个位状态元件,在1状态中填入要显示的信息,没有图形,此时当位等1时,就会显示,但是没有背景和底图
系统提供的图形一般都有0状态 和01状态两种,如果要显示背景就要找个只有0状态或1状态的图形
如果是0状态图形,就在零状态中填写好信息,选好图形,此时当位是0时显示,1时关闭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D:
可以用D0调用呀

网友E:
经楼上几位朋友的热心指点,楼主应该懂了吧!威纶的屏还有PLC控制元件,可以用PLC里面的字寄存器控制需要切换到的报警画面的画面代码;还可以在触摸屏写一个脚本来控制报警画面,这种方法可以大大减少PLC的的程序。方法不唯一,关键要看楼主的具体要求了。

网友F:
我也学习了。
相信自我!

网友G:
学了,但不太明白。先试试看。

网友H(2009-04-26):
引用 网友I:
樓主看看附圖吧
还请教斑竹,三菱的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功能呢,要是的话要怎么样才能实现呢,谢谢了!
(已在其他版快找到答案,以后还是要多利用搜索功能)

网友J:
高手,都是高手,难得的是大家都很热心啊!

网友K:
按2楼的方法做,为什么多个报警模拟的时候,直接窗口只能有一个会跳转(而且还不确定是哪个的)?其它报警故障模拟时只是会闪一下。

网友L:
我也正在学习了。

楼主(2009-06-26):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点

网友M:
用直接或间接窗口来做 利用PLC来 触发 当PLC 对应地址上检测到故障时相应的触点闭合此时在屏上弹出一个显示显示报警内容

网友N(2009-08-22):
好像MT506可以用D0调用,现在我在用EB8000编了一个软件,不知道怎么用,楼上有用过吗?谢谢了

网友O:
跟楼上的 一样,想知道800的用法,知道的高手请做个 样本出来大家参考学习下,谢谢先

网友P:
我也想知道

网友P:
用直接或间接窗口来做 利用PLC来 触发 当PLC 对应地址上检测到故障时相应的触点闭合此时在屏上弹出一个显示显示报警内容
刚试过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