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6):
现在做一个恒压控制,就是用压力传感器接收现场水压,传入FX4AD,再通过FX4DA控制变频器。我用的压力传感器范围是0-40bar的,FX4AD控制选4-20MA.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通过这条指令FROM  KO  K5 D800 K1,把D800转换成实际压力值显示在触摸屏上,但我不知怎么转换。还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完全看不懂 不过希望你早日解决

网友B:
你的压力传感器输出也要是4-20mA才行。即0-40bar对应4-20mA.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把压力转换到相对的电流,然后用4-20MA电流去控制变频器

网友D:
用触摸屏编程软件编辑一个用于指示压力扇形图,把他和字元件D800设在以起,再编辑好指针刻度就OK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E:
你好!这个

楼主:
谢谢各位!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我用的压力传感器是4-20MA的。现在想实时的将实际压力值显示在触摸屏上。我现在做法是这样:4-20MA对应4AD的数字量是0-1000,实时压力值是从FROM  KO  K5 D800 K1读出,为D800(是数字量)我通过下面转换了一下MUL D800 K40 D970,DIV D970 K10 D830(d830是触摸屏上显示值,触摸屏上设置为显示位数3,小数点后为2)也就是D830=D800*40*100/1000.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再请教大家!

网友B:
好像不对耶!应该是d800*设定压力/40(bar)才对。至于触摸屏上显示有两种方法,1在程序上算完,在屏上显示。2也可在屏上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