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GT-1155触摸屏

楼主(2009-03-26):
请教高手,我有一个GT-1155触摸屏,读三菱fx-2n中的D140的数据时,总比实际小十分之一,而其他寄存器中的数据正常,怎么设置也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我以前做VxWorks的驱动时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后来在通道配置里该过来的

网友B:
不是的
这个触摸屏的型号支持数学运算的
你要好好看看的
运算没有在PLC中执行
而是在触摸屏中运算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自动化工程,PLC,变频,伺服,触摸屏,组态等
qq 576039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