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如何把通讯的温度地址传送到一个寄存器D值里面

楼主(2009-03-26):
台达的触摸屏和台达的PLC以及台达DTC1000温度模块通讯做PID加热控制,温度的读取地址是TEMP--CTRL—1000,我要把这个温度地址的数据传送到PLC里的寄存器D0,以便我利用D0和别的D值(比如D10)做比较计算,我要怎么传送呢?如果用宏指令,那这个宏指令又要怎么写呢?如果不用宏指令,程序又要怎么写呢?大侠,帮帮忙啊,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编一个CLOCK宏:
1(2#1@TEMP_CTRL-1000)=(1@D10)
2END
下载积分:+3(小蜜蜂)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台达专家chenlf,我刚才想到用Initial宏,但是经过你这样一点拨,觉得用CLOCK宏是对的,因为这个宏是重复执行的。而Initial宏适合初始化的应用(我虽然不知道它会执行一次或着一直执行)。

网友B:
自动化工程,PLC,变频,伺服,触摸屏,组态等
qq 576039034
走通訊拉

网友C:
不是有一个扩展模块CR数据读取的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