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9-03-26):
在关于机械手编程时分别用gx-developer和fxgpwin3.3编程时发现一个问题如下图
这是fxgpwin3.3没问题的。
当是用gx-developer
却无法编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盼高手解答!多谢。
以下是程序

网友A:
要这样写
或者这样,直接输出要象我开头的那样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没人解答呀?

网友B:
你是不是状态寄存器用错了??你看看手册上上s10~s19的定义,,,,你把s1*换成s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