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离合器连接负载时,变频器具有保护动作?

楼主(2009-03-26):
用离合器连续连接负载时,在连接的瞬间,电动机从空载状态,向转差率大的区域急剧变化,流过的大电流导致变频器过流跳闸.使电动机不能运行

网友A:
那你首先检查离合器负载有无卡死阻力加大现象!

网友B:
我们也用离合器的.75KW的电机.好象没你这种现象.

网友C:
1.离合器有无卡死阻力加大现象?
2.变频器是否过流保护设置不合理?
3.加减速时间设定是否合适?

网友D(2009-05-03):
用重型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