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主电路放线该怎么算放多大的线!!!!!

楼主(2009-03-26):
我用的是百德福的变频器!但我接的是外部端子控制!不知道为什么调了外部端子控制了还是没反映!面板控制就可以!
这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奇怪
!
还有想问问哥们主电路放线该怎么算放多大的线!!!!!

网友A:
设定好外部控制没有?看看说明书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外部控制想好了!就是主电路怎么算放线的大小!公式有点模糊!有的人说一平方的线可以过6A的电流!有的说5A!哎!有点模糊!请指点!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变频器是多大的呢?

网友C:
给你一个前人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