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有没有类似于M8013的秒脉冲,如何实现一秒计一次数的程序?

楼主(2009-03-26):
S7200有没有类似于M8013的秒脉冲,如何实现一秒计一次数的程序?请各位达人帮忙释疑下!

网友A:
您的意思貌似就是1秒脉冲输入点?
S7-200 SM0.5就是啊

网友B:
S7-200 SM0.5就是0.5S导通0.5S截止的

楼主:
晕,我还以为是0.5S的脉冲,现在理解了。

网友C(2009-04-28):
恩。sm0.5就是一秒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恩。sm0.5就是一秒一个

网友E:
LDI T1
OUT T0 k10
AND T0
OUT T1 k10
以上指令中 T0 就可以实现频率可调的脉冲
不过我用的是三菱的写法, QQ:644069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