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数值显示问题?

楼主(2009-03-27):
求教:MT506MV显示FX1SPLC32位寄存器内容时,为什么总是显示XXXXXXX?

网友A:
寄存器的地址选择不对,有重复。

网友B:
我业碰到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是滴哦,该问题俺也反复经常滴碰到,郁闷的很,后来解决,不过又出现了新问题。
解决方法是VD的地址必须能被4整除,看来维纶屏在很多方面存在问题。
出现的新问题是,还是有些地址不能显示,只能显示成0,后来才知道是另个地址的数值,
有点儿晕呼呼,连续的几个VD内存区域,比如8个,总会有一个出现问题,
可能是第二个或第三个会显示第7个或第八个内存地址的内容。
无论如何设置,甚至拷贝粘贴复制,仅仅修改地址到第2或3,就是不行。
只好把连续的空间暂时变的不连续临时解决掉,不明所以很别扭滴。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D:
一般来说超出显示范围时才会出现“xxxxxx”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超出显示范围时才会出现“xxxxxx”
这位朋友说的不错,数值当前值超出触摸屏的数值显示元件的显示位数就会出现此问题。
楼上朋友如果要显示S7-200的“VD”寄存器数值,须先在触摸屏里建立数值显示元件,在设备类型中选择“VW”,地址选择VD寄存器的低位地址,字数选择2。例如显示VD100 中的数值,那么就在设备类型中选择VW,在地址中选择100,在字数中设为2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