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7):
我想请教各位,把程序从PLC里面下载到电脑里,是"upload"还是"download"呀?因为各个品牌都不相同,请教了,谢谢!

网友A:
PLC--》》PC  叫做上载,使用Upload
PC-->PLC叫做下载,使用Download

无看到什么品牌会混乱其中的概念,从日系欧系美系,台湾以及本土产品似乎都是这样的叫法

你能提供不这样称呼的品牌吗?

以上

网友B:
应该叫UPLOAD上载

网友C:
你的英文水平要提高啊
不是说得很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