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7):
松下FP-X的编程线是怎么联接的?
能不能用FP2的编程线?

网友A:
可以的!
目前松下FP系列的编程电缆是统一的!

楼主:
FP2的编程线是怎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FP2的编程线是怎么做的?
见下图:

楼主:
怎么样破解FP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下图:
[attachment=21144]

不能用啊???

楼主:
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C:
FPX-14  FPX-30  FPX-60     第一款只有一个RS232串口。后两款有两个通讯口。一个RS232串口。一个USB    接口(其实是内部一块小电路板,即USB TO RS232 芯片)
数据线的话可以选择两种:一个就是松下出的所有统一数据线5PIN   RS232数据线。所有系列都可以用。但是如果PLC接有人机介面的话就不方便使用了。这个时候可以使用USB数据线。可以使用市售的普通AB型   USB 电缆。大多数打印机数据线也可以。。但是在软件里面要记得设置一下通信参数。虽然是USB电缆但是还是要选择串行RS232  通讯端口如COM8  之类的。波特率可以设置的高一些。OK  讲完

楼主:
专业,内行~!

网友D:
记得2和3 要串联一个1K的电阻来做保护

网友E:
就用常用的USB就可了

网友F(2009-09-02):
引用 网友B:
见下图:
[attachment=21144]

网友G:
我用EVIEW屏的USB编程线 可以联接松下FPX-60
yanzhi2008

网友H:
用USB便宜

网友C:
13楼是利用人机界面的透射功能。。。。。。好多人机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