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的问题

楼主(2009-03-27):
step7 Mincwin 与s7-200通信时提示 :所选设备不存在或不支持,请尝试换一台新设备。
请教各位老师 这是什么原因? 我用的是CPU224 的 后面有问题的附图 谢谢各位了
点属性 没有反映 然后出现后面的情况

网友A:
请具体描述你的PLC型号,编程电缆,软件版本,通讯设置,并附上设置插图。

网友B:
应该是通信设置不对
看看串口有没有选对
通信速率对不对
如果是中国产的PLC
编程软件要改成中文才能下载

网友C:
西门子S7-200厂家4级密码保护,禁止上载?有办法解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