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7):
每台点机都有高速和低速!
工作时,按给定的高.低速度工进,当按下停止时,按工进的速度和路线返回原点停止!
再按下启动按钮时,它以全程高速回到原来停止返回的位置,按原来给定的高.低速度进行工进!
例如它在M2低速这段路程的某一点被按下停止它会按前进的速度和路线返回原点停止,它在启动时就要以高速返回M2这段路程被按下停止是的这一点,然后接着低速工进!
请问怎么做,有哪几种做法啊?

网友A:
可以按顺序进行编写

网友B:
引用楼主lvweiwei于2009-03-27 15:35发表的 老师出了一道很难的PLC题,请高手帮忙!!! :
每台点机都有高速和低速!
工作时,按给定的高.低速度工进,当按下停止时,按工进的速度和路线返回原点停止!
再按下启动按钮时,它以全程高速回到原来停止返回的位置,按原来给定的高.低速度进行工进!
例如它在M2低速中间这段路的某一点程被按停止它会按前进的速度和路线返回原点停止,它在启动的就要以高速返回M2低速中间这段路程的某一点!
请问怎么做,有哪几种做法啊?

呵呵O(∩_∩)O~,楼主其实编写的方法是在乎你自己个人怎么去运用,至于编写的问题,你可以先将程序要求拿来进行拆分,比如前进速度.快退速度.等等... ...这样做会在分析程序要求的时候会使得程序要求更加明朗化,更便于易懂!
                                                                                            呵呵,希望对你有帮助,O(∩_∩)O谢谢.

网友C:
哎呀真的好难!

楼主:
还是不懂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到啊··晕死

网友D:
路过地,这个不难的,各个点处有感应器控制就可以了。
可以用编吗指令或译码指令的。
如enco  和  deco就可以了。

楼主:
那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有传感器吧?  那要多少啊?

网友E:
也不是几难.好做.搞个伺服或者步进的很好搞呀.需要高速的设好距离就得了.3坐标的床子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F:
真的好难

网友G:
是很难,我还没看明白

网友H:
1 普通电机,加变频加编码器
2 普通电机,加变频加接近
3 多级电机,加编码器
4 多级电机,加接近
程序处理较多,对新手有点难度,对有经验的人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5 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这个就最好做了,但是需要的技术也相对较多.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I:
朋友,我看不难,要看你的控制往返是靠什么控制的,如果是机械方式控制的(如行程开关)把触点用上就可以了,靠软件控制就用带记忆功能的辅助继电器就能实现,我发过一份五工位的PLC程序,其中就有工进、慢进、快进等,你可以参考,发在什么论坛忘了,呵呵,时间久了。

网友J:
用编码器 程序用绝对方式凸轮控制
按停止时把记数器的值读出,同时电机反转.
个人意见,如有不对请指正.

网友K: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说难,唉...

网友L:
好多人都说不难,但谁能给个图不是可以让我们这些初学者学习提高一下了。

网友M:
这个不难,你先把每个需要改变的地方设个行程开关或其他感应装置,然后把这几个点输入PLC INPUT

网友N:
编码器 加 变频器 很简单 的解决问题!
编码器来记录位置 变频器来控制高低速 要停哪一点 就哪一点
精度要求高的话就用伺服控制!

楼主:
哈哈···高手真多啊····差不多明白了···

网友O:
用步进和起保停都可以

楼主:
起保停是啥啊~~~不是很明白~~~~~

网友P:
题目出的不是很详细,是伺服电机就好做,要是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就要加变频器,也能作到.不过这些都需要传感器呀

网友Q:
好像很复杂啊

网友R:
用DRVI或DRVA相对或绝对位置

网友S:
有点晕
难啊!

网友T:
莫非要用差补???

网友U:
这个程序我写过的!我用的是步进电机+编码器,写起来不是很难
直接用伺服也可以的,伺服本身有编码器,采用绝对位置量控制,一切0K
合作愉快!

网友V:
值得研究,用顺序应该好做吧,试试!

网友W:
问题是要知道用什么电机!!能否用传感器

网友X:
多段速控制有专门的指令,DHSZ+PLSY指令 制表格 具体参考编程手册

网友Y:
步进法应该可以考虑一下呀

网友Z: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现在的问题是对定位的要求高吗?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两个接近开关,M1电机和M2电机各分配一个,中间要停顿的地方放上接近开关能够检测到的定位片.程序可以用状态流程方法写.

网友AA:
不是很难啊

网友AB:
这个是好简单的哦

网友AC:
不难啊`~用步进啊`!!!!
把握好各个部位的动作~~再完成各个要求~~!·#

网友AD:
这个用步进来编很方便的,我以前考高级工的时候有考过的

网友AE:
有没有明确点的答案

网友AC:
发的图片只是一部分程序!用步进编的!(毕业出来快半年了还好还记得编程)
程序编了,不过我没机器试,仿真软件不会装,如果运行程序起来动作有不对的地方,请莫怪我哦!
因该没什么错,打包里面自带了个编程软件(我读书时就用这软件,学校就是用这个软件的吧),用里面的那个软件可以打开程序,
按照你给出的要求编的,你可以参考参考!(其实用变频器好控制)

大概给你说明一下!
X0启动,X1停止,X2高速到位(高速为三角行接法),X3低速到位(低速为星行接法),
X5原点行程。
Y1Y2为高速(三角行接法),Y1Y3为低速(星行接法),Y4Y2为反转快退(三角行接法)。
附件: 三菱PLC编程.rar (701 K) 下载次数:6

网友AF:
其实很简单!

网友AG:
还是用伺服吧

网友AH(2009-04-26):
一个位置控制和一个速度控制,位置控制可以用编码器来定位置,用TO指令来输出频率来控制变频器,。

网友AI:
也不是很难,我觉得,用FXplc+MA-E系列的伺服就可以搞定,但是外部可能要加几个光电开关,可以交流一下
yuzhenjin@163.com

网友AJ:
这个不难呀!方法多!

网友AK:
看糊涂了
郁闷

网友AL:
可以试试SFC应该能解决的

网友AM:
8楼的想法很好,我支持

网友AN:
有点难度

网友AO:
我同意8楼的想法,用脉冲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P:
用步进指令 很简单